开机后就黑屏

楼主(2008-07-03):
开机后就黑屏

5700LE加强板

开机  刚显示  显卡现存信息  就黑屏了

金手指擦干净也不行

换别的显卡一切正常

就是走到这里后就黑了
图是借用别人图

网友:
这么说,应该是显卡问题了,看看你的显卡上的问题吧

网友:
显卡问题,估计是显存问题多,先清洁下,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先烤下GPU或者重做一下BGA  然后在换显存

网友(2008-08-04):
可以用替换法啊  先弄个好的的显卡试试  确定是那的毛病 在修理有问题的地方 要比你现在连不知道是那的原因  乱找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