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明基FP71G+的开机2秒后黑屏

楼主(2008-07-03):
朋友的显示器坏了,由于先前把自己的显示器修好了,这次就帮朋友来修。

拆开机子一测固果然又是通病,换上3A保险,2个C5707,1和FU9024。

开机看到BENQ字样,再一秒后黑屏。反复开机多次都如此,再检查原先上述换掉的零件均没坏。请问开机2秒后黑屏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修好了,嘿嘿我先强制FU9024导通,结果正常显示了,只是一半一直白屏。经检查1541正常,是9024驱动贴片三极管坏了,换上一个就OK了。先前2秒后会黑屏是因为启动了平衡保护。
谢谢这个论坛~找到了些有用的资料。"

网友:
是这块板子

网友:
那个电容及其补焊了么

网友:
电容补焊了。

网友:
有时灯管坏会引起电源保护,不过这种情况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是电源保护现象,重点查高压部分,但不排除低压的可能。

网友:
高压线圈有可能损坏,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换一块高压板既可解决问题

网友:
我不是专业维修家电的,不清除怎么换高压板。另外那个高压变压器什么地方能买到?

网友:
明基通病,加焊电容没用就把c5707换了就好了。

网友:
换升压线圈看看吧

网友:
换上行高压线圈就ok了

网友:
修好了,嘿嘿
我先强制FU9024导通,结果正常显示了,只是一半一直白屏。
经检查1541正常,是9024驱动贴片三极管坏了,换上一个就OK了。先前2秒后会黑屏是因为启动了平衡保护。
谢谢这个论坛~找到了些有用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