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普107p4显示器电压输出波动

楼主(2008-07-03):
我也有台飞利普107p4显示器输出的电压抖动,把板子凹下就好了 屏幕就亮了 在敲下吱吱叫 我以为是虚焊 把板子全部焊了一遍还是老样子 在把板子凹下就好了 在敲下水平亮线了 换了 TDA8172和TDA4841还是水平亮线 量场偏转是负压 维修思路没有了 哪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
在故障出现的情况下,测一下电压和正常情况下对比一下,既可知道结果,估计你这台机器是印刷线路断列,使用放大镜对你可能有帮助

网友:
2楼说的很对,既然出现水平亮线,那就是场部分或+12V,-12V供电的问题,围绕这部分仔细检测吧!

网友:
解决原始故障,印刷电路板有断线的,这要考你的眼力了呀

网友(2008-08-04):
估计你这台机器是印刷线路断列

估计你这台机器是印刷线路断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