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CRT纯平显示器不上电

楼主(2008-07-03):
早上拿来一台17寸纯平,美格显示器一台,故障是不上电,显示器点不亮,打开测了一下,保险是好的,行管也是好的!!接下来怎么测啊???谢谢

网友:
查电源以及次是否短路

网友:
已经查过没有短路啊

网友:
好的,谢谢大家,我再查下吧!!!

网友:
跑电路的时候看到这个RL这个继电器,不知道怎么测它的好坏啊???

网友:
是啊 问题说的这么简单 大家怎么帮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