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誉 A865PE 插64M显卡不亮

楼主(2008-07-03):
插64M的显卡 不管是MX440 还是400 都一样点不亮,最后换了一个32M的,就可以点亮。主板代码跑到75 74 按说主板是没问题了。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连865的主板都不认 8X显卡。我也上了4X的64M也不行,这个板子 我怀疑是不是865。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于AGP的A3脚上的GC-DET#信号上的线路不正常导致的,这个信号是用来区分AGP4X 和 AGP8X 的信号。
可以沿着A3脚的线路查找故障点。一般是由一个MOS管来控制的~~~
你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2010-01-14):
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于AGP的A3脚上的GC-DET#信号上的线路不正常导致的,这个信号是用来区分AGP4X 和 AGP8X 的信号。
可以沿着A3脚的线路查找故障点。一般是由一个MOS管来控制的~~~
你查一下,就知 ...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搞错 是A3吗  明明是A64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