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电源板老是断保险怎么办?

楼主(2008-07-03):
有一块明基电源板(见图),保险一上就断,请问各位老师怎么检修?我很菜,大家不要笑我!

网友:
电源板元件短路,造成电流过大而烧断保险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查高压部分元件,好象什么c5707 FU9024  坏多.

网友:
发现整流桥KBP205G坏了,这个元件市场上很少,请问用什么可以替换它?

网友:
如果是桥堆,基本上可以随便换的,估计是没有什么要求的,

网友:
电源板的保险不的少吧?一般都高压保险坏,后面什么什么坏了上面说了

网友:
烧保险不是整流桥就是大滤波

网友:
老烧保险是电源电路有短路的.桥的型号不用管它.主机电源上的也能用.

网友:
问得好,既然你都说老烧保险,你可以想想,有什么情况会造成老烧保险?很明显就是电流大了~至于是什么原因造成电流大,可以查看常见的故障高发元件,FU9024 C5707 这个Q7T3的电容坏得不多,Q7T4的话还有可能是那个0.22电容的问题 ,还有部分是26038.001线圈~~~~~

网友:
这块板子就有这个问题,黑屏烧管子

网友:
炸电源 、就在电源这一部分来修,可能性大的就是桥堆,大电容,限流电阻等,如果后面12V 短路住电源会保护的

网友:
通电就烧交流保险.电源部分有严重短路的地方.检查300V整流电路.开关管等相关电路.整流桥堆不好找的话.可用四支工频整流管来代替.

网友:
你先动一动万用表量了再说.

网友:
说明后级有短路的!!!!

网友:
很明显是交流整流电路的事,才会炸交流保险,跟后电路无关。

网友:
不要上保险,可以先用假负载(60W灯泡)代替保险,看看灯是否长亮,如果长亮说明后面有短路存在!!!!!

网友:
看来很多朋友都不会修电源的,像这种机器要串个电灯泡修,串了灯泡有边有短路也不怕烧保险,

网友:
还是比较好修的,一般是大电容和桥,坏,还有就是开关管

网友:
c5707 FU9024  坏多

网友:
也不说清楚是电源还是高压板的保险,
一般这东东就是那9024和5707易坏了

网友:
老烧断保险,就是说明,要么保险管太细,要么负载电路有断路。

网友:
严重短路,查进去220交流是否短路,就并在交流上的保险电阻,及桥堆本身和整流后的300V是否短路,,,,,

网友:
Adapter高压部分还存在严重短路现象,重点检查桥堆,开关管等部位!

网友(2008-08-06):
烧的是哪一只保险,如果是刚进220的保险应该查初线之前的电路,如果是高压3A保险,一般为线圈短路,你查一下.

网友:
看你板子要都黑了, 有严重短路故障。重点查220V交流电路和桥式整流电路,及整流后的300V电路,场效应管等

网友:
开关管,电源IC,都要查一下啦,会用万用表不?

网友:
一开机就烧吗?检查一下压敏电阻等.

网友:
我有一块这样的板子。保险烧了,但后面好像还有短路。像后面大电容才1.5欧。

网友:
明基的机子c5707坏,一般都不会烧交流保险,应该重点检查电源部分,看整流堆,滤波电容,开关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