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模糊的问题

楼主(2008-07-03):
一台17寸纯平显示器,刚开机 的时候清晰,但是过一段时间后就越来越模糊了,管座也换过了还是一样,请问还能怎么维修呀.
是不是高压包的问题呀.跟动态聚焦电路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
是不是高压包的问题呀.
---------------------------------
如果可以排除显像管的问题,就是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换包.这段时间出现这种现象的包多

网友:
估计是高压包的问题,可先换一个试试。

网友:
本版置顶有关于聚焦方面的维修专题.你可以去参考一下.这种情况一般是高压包有问题了.

网友(2008-08-22):
肯定是包的问题,换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