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PCI-E显卡后,代码重复的还回跑动

楼主(2008-07-03):
主板型号:映泰NF板
故障现像:不显示,黑屏
检测分析:
        祼板,测试卡跑动上常,插上PCI-E显卡后,代码重复的还回跑动。
经测PCIE接口的12v,3.3v电源,复位,时间(插上显卡在测)正常,最后用表测AD线正常,测32个电容的NB方向电阻有两个没有阻值,用力压下才有,最后加焊32个小电容解决问题。
AD线的测试方法:数字表二极管档,红笔接地,黑笔测待测点,阻值相差不大为正常。

是桥虚焊了,后来又出现我重焊又好了,

网友:
桥空焊了

网友:
大部分都是桥空焊引起的问题..

网友:
电容应该不会影响阻值啊?

网友:
一般式桥空焊损坏,或者是信号线上的耦合电容损坏或者断线

网友:
这样的情况想都不用想了!应该是桥的问题了!加焊桥在说吧!九成能搞定的!

网友:
排除显卡本身问题。就是桥空焊了。

网友(2010-01-14):
经常遇到  NF的板子 不管什么问题 加焊桥就对了

网友:
不插显卡代码正常,查了不正常就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那样的主板,加焊桥后OK

网友:
NF的桥空焊,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