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我的benq A770显示器对比度自己调回00

楼主(2008-07-03):
你好 ,我的benq A770显示器, 在正常使用时对比度自己调回00,并且面板上的所有按键均不可调,并且对比度调节框一直显示在屏幕上,按任何键均无反应,当然对比度也不可以调节。

网友:
请大家帮忙,是哪里的 故障及维修方法,谢谢。

网友:
可能是你的按键板有漏电,先将按键板拔下来试一试。

网友:
1.把控制面板的按键全部更换
2.不行的话,重新写下MCU

网友:
按键均一一检查过,没坏掉。对应IC801的19,18,17,16脚,IC801型号标识为benq AP3537-1    0245AKA3X1
哪位老师有此IC资料请告诉一下 ,或邮件cdawzx@tom.com,,谢谢

网友:
换按键,有按键漏电封锁功能。

网友(2008-11-21):
把按键都换了,一般都能解决,还没有碰到换了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