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线器端口上的电涌

楼主(2008-07-03):
我的联想昭阳E42才刚买一个月,我一直都是用外接的USB键盘和鼠标来打游戏的,用的好好的,今天USB键盘就不行了,提示:集线器端口上的电涌一个USB设备超过其集线器端口电源限制,要得到协助解决这个问题,请单击此消息!键盘测试完好,只有USB键盘不行,USB鼠标可以!USB口也正常!!高手救救!!!

网友:
可能是你的键盘有漏电,可以用外接+5v试一下 。

网友:
我在家里,没有这个条件啊

网友:
急死了,高手救救!在线等

网友:
拿着你的键盘去买的地方换

网友:
如果排除键盘鼠标的问题,那就是你笔记本的问题了,才买一个月找售后吧

网友:
以前也见过这样的问题,换个键盘就好了

网友:
可以设置的  关闭USB节能看看把  具体在哪里关自己找找把

网友:
有可能南桥坏了   我以前遇到到的  USB设备使用都正常  就是不停的弹出USB电涌的提示  换南桥就好了

网友:
这是主板设计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 坏的,都是换 SB解决的。....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事,原因是5v电源接触不好,USB输出端口有电流保护的,在频繁的接触情况下就会产生这类现象,为何我们人为的拔进拔出没有提示呢?是应为usb插口在设计的时候+5v与GND比2根信号线长,先接触电源再连接信号线,所以不会有提示,可是当4根线全部连通以后,5v电源频繁断开(接触不良)就会有“集线器端口上的电涌一个USB设备超过其集线器端口电源限制”的提示!!!估计是楼主的键盘的引线已经断了(或者是机器上的usb插口左右2根电源接点虚焊了)!先借个好的usb键盘就可以立马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