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1通病

楼主(2008-07-03):
最近几天修X41板遇见几块:故障为:有时加电不亮诊断卡跑28 有时进系统用一会蓝屏:或有时装驱动蓝屏的机:都是板载BGA内存虚焊了:加焊就能好。还有的是:开机找不到硬盘:或是进不去BIOS或进BIOS就灰屏或在BIOS里从启时灰屏:这都是南桥虚焊:拔掉从作就能好。

网友:
楼主用什么设备做的桥呀

网友:
呵呵用的是BGA做

网友(2010-01-07):
经验呀,我们遇到了,也可以照着做呀。

网友:
这机器还有什么通病啊

网友(2010-05-10):
用钢网加锡炉就可以了,我们店的BGA焊台都长满了会,都是放在哪里摆设

网友:
楼上锡炉怎么做的

网友:
锡炉比BGA机器好用吗?

网友:
恩!以后遇到这样的现象可以参照参照谢谢了

网友:
BGA成本有点高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