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科983B 22宽屏 开机画面不正常

楼主(2008-07-03):
症状 进入开机画面时windows图标右移至屏幕边缘 进桌面后正常 但是屏幕显示有细微毛刺
此帖解决后一定编辑 感谢各位了
今天自动恢复了
[
]
Windows

网友:
你看一屏线.还有就是屏电压是不是对的.要是还不行就只有换通用板点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