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显卡偏色?(已经解决)

楼主(2008-07-03):
现在有一块杂牌的845的板
集成显卡,但上显示器偏色
你们是怎么修的

网友:
先换个内存,加焊北桥!!!  你上个独立的上去看下吧!!

网友:
呵呵,肯定不是内存的问题
刚测了一下,没有红色
好像直接进到桥里面
也没有三极管之类的元件连着

网友:
1、换接口
2、查接口到北桥的原件
3、北桥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1.红色第一脚没有电压怎么关接口的问题呢(没有虚焊)???
2.经查,接口的红色中间没有经过什么元件,就直接进桥

网友:
集成显卡偏色同内存没有关系。
主要检测RGB三基色是否断线或者短路,检测时可以把接地的电阻移走,一般为75欧姆左右。移走电阻后用万能表比较容易判断是断线,电感或者接地滤波电容损坏,还是北桥脱焊、损坏。

网友:
测量各点位如下!!

如果只是集成显卡偏 色,而独立显止OK,那么故障就好办啦!!!查集成显卡的三极色的对地阻值,看是不是一样!!应该会有偏大,或偏小的!!相差十几。那么跑线路!!如果线路中元气件正常的话,那就打北桥吧!!!

网友:
检查VGA口的1.2.3脚的对地值是否一致对地值在34左右.还有就是13.14脚的对地值是否一致.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打一下VGA的三基色三个脚,,一般来说是30左右。。。要是没问题。。一般是北桥坏了。。。不用修其它地方了。。

网友:
先换个口,费不了多长时间,然后再看,不行就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