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15寸联想开机老是进入自动调整

楼主(2008-07-03):
关都关不掉 把所有按键和按键相关的电容都下掉了 还是出现这个框子 大家分析下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可能是MCU本体或程序问题

网友:
换mcu试试!

网友:
开关漏电,换掉就好了!

网友:
MCU吧,刷个试试看

网友:
.换完开关再刷个数据看就知道了.不好的话MCU就挂了

网友:
结果出来了没有,报一下啊,我们学习学习啊

网友:
有没有换过按键/????

网友:
占极大部分是按健开关坏了,这个问题我试过几次,都是换按健就好了,你可以试下看看

网友:
是按键问题吗?望楼主告知结果。学习中!

网友:
mcu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按键问题那应该怎么换?关键是去那里买按键呢?

网友:
按键板上面的某个按键坏了,换一个键试一下,99%会好!

网友:
按键板上面按键坏了我也修到.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