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MSI主板 CPU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8-07-03):
一块MSI  MS-6580主板(845PE Neo VER5),上假负载测CPU电压1.4V左右 V星网站上说这板不支持老的赛扬1.7 我用赛扬1.7是可以点亮的  而且CPU电压也在1.4V左右 但进XP死机
换P4 2.4B CPU电压降到1.1左右 同样能点亮 但进XP死机
不知道 这样的CPU电压是否正常  知道朋友 指教一下 谢谢了

网友:
我换了电源芯片 L6709 还 是一样

网友:
CPU供电MOS管也都换了 还是一样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芯片的VID信号

网友A:
这板是不支持1。7哦。需要2。0以上或P41。8以上。
5。0的板。。容易烧CPU。就在座子旁边有个351。是VCCVID电压。一定要记得量哦。不然你的U要完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是不支持1。7哦。需要2。0以上或P41。8以上。
5。0的板。。容易烧CPU。就在座子旁边有个351。是VCCVID电压。一定要记得量哦。不然你的U要完完了~~~

我烧了N颗,嘎嘎~~以前修478的时候.845E NEO-V和P4MAM2-V也会哦......

网友:
要烧CPU 天啊 不会吧     那这样的电压属于正常吗

网友:
听月饼老师的一定没问题。一定要在上CPU前去测量VCCVID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