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開機無顯[已經修復]

楼主(2008-07-03):
現在有一台T41開機測試卡跑4A48、我想問一下這個代碼是不是表示顯卡有問題?
是不是一定要做BGA才行?

顯卡做BGA後一切正常

网友:
显卡容易空焊。加焊下式试。记得要保护好周边的南北桥。

网友:
对显卡、没过显卡做吧:?

网友:
排除内存问题  就是显卡问题了    那就非做BGA不可了

网友:
显卡加焊一下!!!!由于南北桥靠的近,要用锡铂保护好!!!

网友:
显卡虚焊了    做BGA才行

网友:
就是显卡空焊,重植BGA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