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下主板电源IC烧南桥

楼主(2008-07-03):
刚接了一块板子,点不亮,测CPU主供电1V,跑电路到电源IC,划了下针脚,发现虚焊,重新拖焊了一遍之后掉电;之后我把电源IC拆下了试机,南桥冒烟了,各位大侠,给点建议,拆下电源IC到底烧不烧南桥啊?还有烧北桥不?
谢谢
奥美嘉848PX的主板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会烧北桥的,怎么会烧南桥呢?
很危险的动作啊

网友:
桌子没清理干净或者掉到扳子上东西了!总之和CPU供电IC没多大关系

网友:
桌面没异物,很干净的,我还用绝缘体垫在下面了,上面也很干净,我看过了

网友:
应该算是偶然事件
取掉IC不会烧南北桥

网友:
我看也是,偶然事件。

网友:
呵呵。一个板子不说了。引用孙老师的一句话“MOS管G脚不能悬空。不然什么事情都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