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E短路修好后总是烧4963

楼主(2008-07-03):
本来上电就短路,4816 .和4963都被击穿.换了以后开机正常.装起来待机电流0.10左右.开机电流0.47左右.拆了4963又烧了.怎么回事?这个现象以前有人遇到过说老是烧光驱接口旁.MINPCI旁的复合管4963,4963有一路是给MINPCI供电的也是这路总是击穿.有谁修过同样的问题/////
问题

网友:
,4816 .和4963和控制芯片一起换准好:1403必需两个一块换。不然肯定还坏。

网友:
R40我曾经遇到过这个故障,不过那个换了4963就好了,没有你这个复杂了,你再找找看其他的地方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
查管子的后级看有没有问题的地方!要换的一般把一对的都换了!!!

网友:
待机电流0.10A,偏大了,应该是隔离保护电路还有短路。

网友:
是呀,待机那么高。。。个人觉的,场管易击穿,一般还是控制芯片或输入的电压太大造成的吧,控制脚的电压和控制时间拖长会造成经过的电流过大。。。

网友:
不好意思,这几天没上网,上次最后换了个4963再试试没问题了,不知是不是我 这里的新手装机的问题....谢谢大家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