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重复启动

楼主(2008-07-03):
现有一杂牌主板。。。装上XP系统。。。但没有过XP的滚动条就自动重启动。。。。带网络的安全模式也进不了。。。一样的情况。。。但可以进安全模式。。。PCI槽上有一530TX网卡,,,若停电1个小时后。。就可以正常启动,,,发现主板CPU旁的两个电容鼓起。。。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首先把鼓包的电容换了先
这种问题一般是因为主供电部分供电不中,导致CPU重新启动,
先涮一下BIOS,如果还出现故障的话,把主供电部分的场管换了,当然PWM也要注意一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但为什么就是进正常模式的XP不行。。。。安全模式就可以???有点不解。。。。带网络的安全模式也不行。。。跟网卡有关不。。。是不是加载了网卡后。。。电源的供电不足???但上面的两种情况。。。网卡都是没有拆出来的。。也是插在主板上的。。

网友:
连CPU旁的两个电容鼓起都不先解决!!!!!!!!!

安全模式很多设备没有加载

网友:
恭喜你啊   看见电容了!换掉了  你就基本修好了

网友:
那也可以先换掉这些电容。。试试。。。

网友:
有鼓包的电容不先换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