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电脑主板L-VK8T890M加电保护

楼主(2008-07-03):
主板型号是L-VK8T890M,不知道式什么牌子。加电后断电保护.
当从测量PCIA14有3.3VSB时,可以点亮,但马上断电,再测就没有3.3VSB了。它是由一个叫NIKOS的八脚管由5VSB转换过来的。
请问一般是这个八脚管的问题吗,用什么管子可以替代。谢谢
八脚管全称:NIKOS
                    P070031VG
                    A5829881

网友:
我昨天也遇到一个客户拿一台主机过来,也是联想的(810)
他说搬了家就点不亮
接到手,先拆了机箱外壳,发现,内存居然是没有插好,
我插了这后,看板没有什么异常
就上电,一上电也是受保护
后来我就清了一下CMOS,把接到硬盘和光驱的电源拔出来插进去
再上电,~~ 居然好了

网友:
老大,你运气好。我换了内存MOS管,还是不行。有没有人知道,给点意见

网友(2008-08-20):
先排除VCORE有短路先

1、不插小4PIN看是否还断电
2、如果还是断电的话建议换掉北桥右边那个大大的MOS管看看。
因为我下午那片在没有短路我强行通电下,测得那里没有1.5V输出。你可以试试

网友:
朋友我这也有一个一样的板子

能亮的,就是SATS不认识      想刷一个BIOS没有
你有一样的板子给发个BIOS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