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17液晶显示器,指示灯量无显示

楼主(2008-07-03):
杂牌17液晶显示器,指示灯量无显示。

更换了通用驱动板和高压板以后,灯能亮,就是没有显示。

关掉电脑主机以后,液晶显示器的指示灯会变红,灯还是会关闭。

很多说接12V和接地以后,加上开关线就行了。怎么我的不行呢?

难道其他地方有问题?或是屏有问题?请教各位老大一下

网友:
应该是你的屏线不匹配,或者驱动程序不匹配。

网友:
是暗屏还是黑屏....................

网友:
暗屏,背光灯有亮,屏幕里面没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