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槽的复位点

楼主(2008-07-03):
一块杂845板子,诊断卡不跑码,sb为VIA8233,PCI槽的复位点与7414门相连,开机量得RST排针和PCI槽复位点有5v电压,但短接RST排针,PCI无跳变,CPU却有正常复位跳变。更换7414无果,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先谢过!

网友:
测量一下7414输入的RST信号是否跳变,如果输入正常跳变,说明输出有问题。一般是PCI上的rst信号与电源短路,当然也有可能是PCI上设备损坏引起的rst信号不能被复位;如果输入rst不能正常跳变,那很可能是SB发出的rst信号有问题了
应该说这个问题相对还是简单的。

网友:
cpu有复位说明复位信号已经发出,这是pci无跳变哪就是pci复位线路开路了

网友(2009-07-04):
一块杂845板子,诊断卡不跑码,sb为VIA8233,PCI槽的复位点与7414门相连,开机量得RST排针和PCI槽复位点有5v电压,但短接RST排针,PCI无跳变,CPU却有正常复位跳变。更换7414无果,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先谢过!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845还是VIA 的?

SB为 VIA8233。

世界真希奇。有这样的东西。。。。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