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全机检测软件

楼主(2008-07-03):
DOS下一款好的全机检测软件.能检测各种接口.希望没有重复.

网友:
需要硬件支持把

网友:
不需要硬件支持。

网友:
我一般测试用win下的OR~~~

网友:
好东西,找这种很久了,里面有光盘镜像吗?

网友(2008-08-14):
好东东!!!!!!!!!!!!1

网友:
好东西  收藏起来!!  给个说明书    怎么用啊??

网友:
谢谢啦
收起来有时要用就得啊

网友:
好东好东好东好东好东

好东好东好东好东好东

徐品权 -2

网友:
我也想知道具体怎么用,一个一个试?

网友:
里面有光盘镜像没有??

网友:
谢谢了。回收机器的时候可以用到

网友:
先下载,再顶贴。。好东西哦啊
谢谢无私奉献

网友:
好东西哦啊
谢谢无私奉献

网友:
能不能说一下测试主板好坏,还是测试整机的兼能性.

网友:
让我我们看看,让我我们看看

网友:
AMIDiag是AMI 公司开发的基于DOS系统的测试软件。

AMIDiag可测试主机各个部件,我们主要用它测试端口部分。

2.硬件配置:
Intel 386以上CPU、以及相应兼容的PC系统
内存:
无最大最小要求,可兼容EDO、SDRAM、DDR、RAMBUS等
软件系统环境:
在DOS6.22下或WINDOWS 9.X下,纯DOS命令模式,不加载任何内存管理器如HIMEM等,如启动WIN98的6>Safe Mode DOS Command Prompt模式下或98启动软盘启动。
3、软件安装
RMT3.01可COPY在软盘上;无需单独安装,用户只需把所有文件同时拷贝到同一个目录下,即可使用。
4、操作步骤
启动PC系统,进入WINDOWS或DOS的Safe Mode DOS Command Prompt模式下,在DOS命令提示符下,进入RMT目录,运行RMT.EXE,程序将自动运行测试。
注意:如在软盘运行,不能对加写保护,RMT运行时要写记录文件,否则不能运行。
RMT3.01将包括以下主要文件:
1)RMT.EXE??主运行程序
2)TEST301.DAT??主运行程序所必须的数据文件
3)EGAVGA.BGI,*.CHR??界面所需文件
以上文件,若缺一则将是RMT301执行出错并退出。
运行RMT.EXE之后,程序将进入保护模式,自动运行,不接受任何键盘中断。运行过程中,若当前内存存在故障,程序将检测出错并当即停止并提示,不进行其余测试项目的测试;否则,程序将自动运行直至所有测试项目测试完毕。
检测项目如下:
◆ 测试:进入测试之后,RMT3.01进行一下动作
1) 初始化,并判断内存控制器类型;
2) 判断内存容量,并进行最原始的逐个单元测试,亦即Sizing Extended Memory。若当前内存容量是128MB则显示128MB;
3) 进入实际测试;
◆ 测试结果
1) 测试通过,在每一个子功能测试通过则提是“done”,并进入下一个功能测试,若全部测试通过,则程序自动释放空间,”free memory”,并退出;
2) 若有一项子功能测试出错,则程序停止,不再进行下一功能的测试;出错信息提示:Error!!! Failed Address:********; Testcode:**;
◆ 退出
测试完毕,此时,在键盘上敲击”enter”键,则程序退回测试之前的dos状态
以上摘自网络`~

网友:
不知道是测稳定性还是测借口好坏的!??

网友:
下载看看和我的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好东西啊.先顶下.需要了在下载.

网友:
下载了 很好啊

网友(2009-07-01):
测试硬件的软件

网友:
AMIDiag是AMI 公司开发的基于DOS系统的测试软件。

AMIDiag可测试主机各个部件,我们主要用它测试端口部分。

2.硬件配置:
Intel 386以上CPU、以及相应兼容的PC系统
内存:
无最大最小要求,可兼容EDO、 ...
引用 网友A:

心里有个问题啊  纯DOS怎么搞?

网友:
这个软件准么?

网友:
收藏起来,以后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