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假负载

楼主(2008-07-03):
今天修了快AMD的扳子12V短路CPU没有供电没有时钟没有参考电压!根据经验测量了CPU供电芯片L6916的VDD只有0.12V   二话不说就给吹下来了!12V恢复正常!换了个新片子,测量VDD也正常!上假负载一测 我晕死CPU供电3.3V呢?在换个片子还是3.3!有点抓狂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上CPU,把表笔点住地和CPU供电另一只手准备拔电源,开机。。。。我再次晕了  CPU是1.65V正常了!代码一路狂奔(开机OK) 后来想想应该是该死的假负载有问题!害我浪费好多时间!

网友:
哈哈,是华擎板吧?之前也有很多人说过这个问题。

网友:
难道不是假负载的问题吗?我晕了  我在修假负载呢

网友:
假负载也有适应范围的,一个时期出的和另一个时期是不大一样的。

网友:
不是假负载的原因,在某些主板上使用假负载的有些问题。
电压偏高一般在华擎的AMD主板上比较常见

网友:
可能是假负载型号早一点与主板的VID不匹配.造成CPU电压过高.

网友:
假负载毕竟是假的!不过长见识了!找块华擎的板先试试!

网友:
不关是ASROCK的板有这种情况,其他462的板也会出现上负载电压为3.3V的现象.
建议用一个坏的但是不短路的U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