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上的贴片元件问题

楼主(2008-07-03):
我其实就是想问一下,主板上的贴片元件如何代换...
特别上面没有标识的种,如,电容,电阻,等等...

我一朋友说,遇到这种情况,只需要找,颜色一样,大小一样的代换就OK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求解..

网友:
我一做维修的哥们也是这样说的。应该就是这样的吧

网友:
是的 大小一样,颜色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