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E845PE主板不能亮机

楼主(2008-07-03):
整机开机,按下电源开关,风扇动一下,自动关机,证明内部有短路。把板拿出来,去掉CUP 空板触发可以上电!上电后测reset 正极没有3.3V的复位电压。IDE复位脚也没有5V的复位电压。摸南桥不烫手,求版主告知维修思路

客户急用,我没办法修让人修好啦,主要问题是那块winbond 有问题他们就换了块W83627HF就修好啦,,晕!!!

网友:
复位是很难查,好多接口复位都是连在一起的,比如PCI、SB、IO、网卡,多查几处,每一处复位短路都会全部被拉低

网友:
不复位的板子
先检查整板的供电

网友:
是的啊 很难查的啊.....................

网友:
先谢谢楼上的各位导师,我先去学一下复位电路的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