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新买的电烙铁老是上不到锡!

楼主(2008-07-03):
按照至顶贴的方法上锡,我老是上不到,不知哪里有问题!有没有具体步骤,和上锡视频
[
]
电烙铁

网友:
什么都要视频?你到任何用烙铁维修的地方去看看不就行了。
你买松香了没有?买焊锡丝了没有?你有细砂纸没有?
这3样有了后,在细砂纸上放点松香和焊锡边加热边轻轻磨,要是不能上焊锡就是怪事。当然你把烙铁烧到400 度以上肯定不行。

网友:
很多东西是要靠自己摸的,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多试几次说不定你就是师傅了

网友:
谢谢张先生,我再试试

网友:
焊头上没焊锡温度太高容易把焊头烧死

网友:
放在焊锡膏里一会,就自动上锡了。

网友:
细砂纸有没有规格限制?

网友:
磨 低温时沾松香 温度上后用锡来磨

网友:
可能是劣质烙铁头,不行就换个头

网友:
这个也要教?

网友:
劣质烙铁头或者烧死的头在半热的情况下用刀片刮干净,以全刮白为准,等到看见颜色开始变暗的时候放到废三氯化铁(做过板后的)沾一下,拿起后马上上锡,通常可以上到很小的一部分。放到焊锡膏里泡几次就会全部上好了。以后也不易烧死。另外1.c型的有铅锡丝比较好用。1.烙铁可以用风扇无极调速器调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