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哥哥告诉下这个芯片的型号和做什么用的---已解决

楼主(2008-07-03):
华擎 GE PRO-M
简要说明:
产品参数详细信息--主要性能
类型 台式主板
集成 显卡;声卡;网卡;MODEM
芯片组 SIS 651
音频芯片 5.1Ch AC'97
图形芯片 Int. Real 256 3D Gfx
其他芯片 10/100 Ethernet LAN
CPU种类 奔腾4
CPU插槽类型 Socket 478
CPU插槽数量(个) 1
FSB(MHz) 533MHz
内存类型 DDR/SDRAM
内存描述 2个DDR插槽,支持DDR 333,2个SD插槽,支持PC133
产品参数详细信息--扩展性能
USB 六个USB接口
AGP 一个AGP插槽,支持AGP 4X
PCI 三个PCI插槽
IDE 二个IDE插槽,支持ATA 133
ISA 无
FDD 一个FDD插槽
PS/2 一个PS/2鼠标接口,一个PS/2键盘接口
并/串 一个并口,一个串口
外接端口 三个音频接口,一个游戏杆接口
产品参数详细信息--软体管理
管理 支持ACPI电源管理
产品参数详细信息--其他特征
板型 Micro ATX板型

嘿嘿4500M直接飞了,问题解决!不知道有没什么其他问题谢谢各位老大!

网友:
看不见,你指的是哪个?划红圈那个?

网友:
好像是4500M,要是4500M就是给内存供电的。

网友:
就是那个8角的IC我的那个给烧黑了

网友:
8角的IC从上图位置看。应该是内存供电的

网友:
和楼上二位一样,从位置来看我觉得也是内存供电管

网友:
通病啦,去掉块了,在对应二脚上飞一根线就行了

网友:
太强了。发这样的图片谁能看清呀。如楼上所说飞线1-5脚

网友:
这个和RT9173是一样的接法,我不会弄嘿嘿!

网友:
按位置说是内存供电管!

网友:
看不清楚啊。在那个位置应该是供电管。

网友A(2021-12-09):
主电源ic   编号Am2101  WF50AD    AE64,小投影仪上的的谁有,或者哪有卖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