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775hdtv主板,上电自启动,检测卡无码的维修

楼主(2008-07-03):
今天接修一片华擎775hdtv(大概型号,ati的芯片组),通电主板自动上电启动,检测卡无码,然后掉电,开机无触发,强行加电板无保护,本人修板菜鸟,未作任何测量,直接换io已经能触发,但是仍无码,于是手按时钟芯片,正常跑码,加焊时钟后一切正常,关于自动上电,乃此板的设计思路,希望大家遇到同样问题,不走弯路。(此板进水)
自动上电

网友:
有电压短路,电源当然会保护断电!这个还要说吗?

网友:
回复二楼
我虽然技术很菜,但是我还是一年能修好百十块板子,因为我不专业修,只修换下来的,我知道主板只要5v和12v短路过流就会保护,只有3.3V的短路电流不是太大的时候不保护
,而我可以借此判断发热的元件,从而找到故障点,这就是我修板的经验。
[
]

网友:
如果强行上电时测试卡一闪就灭或根本没反映就要考虑短路这一块了!原理是ATX电源保护了!

网友:
ATX电源里有过流保护电路了嘛
LZ还有点厉害哈,晓得按时钟芯片,我一般只会按下座子,桥
[
]

网友:
又学到一招,按压时钟
从来没按压过时钟,一般也就按按U座与桥。

网友:
请问楼主强行加电会不会引起新的损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