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跑D0C0 (桥坏了)

楼主(2008-07-03):
华硕P5PE-VM主板.同学讲放在宿舍几天没用.现在开不机.按开关无反应.测电池没电换之.跑0402.无意中碰到32.768晶振跑码了.换晶振和电容诊断卡D0C0.请指导一下.
PT 090A+
桥坏了.
[
]
华硕

网友:
加焊南桥。。。。。。。。。。

网友:
南桥受潮造成的,用风枪先烘干一下南桥试试 温度打到150-200度,风量最大,吹一吹,看有无效果

网友:
好的.我试试.
不行.刷BIOS后开机显80(乱码?),RUM灯亮.RST闪一下.BIOS灯不闪.
压北桥和U座无反应.
[
]

网友:
测电池没电换之.跑0402.无意中碰到32.768晶振跑码了.换晶振和电容诊断卡D0C0.请指导一下.
PT 090A+
看这个现象,就是南桥的问题,一般来说都是受潮造成的,你换个诊断卡试了没? PT090A+ 经常搞这样的飞机
仔细看frame 灯闪不闪?若闪的话,可能是卡有问题

网友:
frame 灯不亮,也不亮,换了两个卡都一样.两位显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