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液晶黑屏求教

楼主(2008-07-03):
客户一台联想17液晶,型号忘了,拿来的时候说是正常使用一两个小时就黑屏,关机再开能亮一下,又黑,关机等半小时再开,又能亮一阵子。凭经验,一般是高压板或是灯管的事儿。这台机器是外接电源,12V进来后通高压板,检查后发现一体板上的大电感线圈有虚焊,就把几个常见虚爆的地方全补焊,试了一上午,没事儿,让客户拿走,几天后客户反应说老用的话八九个小时都没事儿,但要是电脑开着不动,二十分钟就进入省电模式,这时候就不亮了,又是关机,再开机能亮一下就不亮了,但是关了等一阵子再开,又能用几个小时没事儿。又过了几天就变成用一小时左右就黑了。又拿给我,这回不管别的,先把电源跟高压板断开,接一个高压板上去,我说在我这儿试下,客户着急,说自己拿回家试,拿回家第二天说不行,45分钟就黑了,拿回来,我怀疑那个高压板不好,再换一个,接在我修硬盘的机器上,在DOS下一直亮着,从上午10。48分,一直亮到下午3点,一直没事儿,客户又拿走了,结果一小时后打电话说回家开了55分钟,又黑了,而且这次是用我的电源适配器,不是用他联想电脑主机电源上引出来的电源。灯管单根试过,亮度正常,没有发红发黄的情况。请教同行们给点提示,谢谢。

网友:
这种机子放店中慢慢修才修的好。让你的     客气    不要急。

网友:
其实联想的通病不少,但你要提供清楚一点的机型,因为不同的机型与芯片就有不同的通病,如果是M6759的芯片,那多数是MCU不良了,如果是唯冠代工的,那个电源板的电容问题较多~~~~~~~~~

网友:
型号为LXM-L17CH 晶冠出的,主板主芯片是TSU16AK,考虑到在我机器的DOS下能正常运行好几个小时,他拿回家在WINDOWS下不到一小时就黑屏,上面老兄说的可能有些道理。MCU的可能性大些,哪位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在我维修的联想17过程中,大部分是电源板是电源板造成的,主要是高压部分的MOS引起。楼主的高压板是不是这种板?

网友:
MCU      或者还有  虚的地方

网友:
先排除   按键~~~~~~~
可用  加热法 , 试试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惊云老兄,高压板都换了,我上面写着呢,而且,不是你发来图片的这种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