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初的笔记本工程师试题(求答案)

楼主(2008-07-03):
小弟考工程师证,但试题不太会,请会的朋友回下帖,谢谢了

一、单选题(共30题,每题3分,共计90分)

1、从[ ]年开始,INTEL的“迅弛”技术在笔记本计算机中应用

A、2001

B、2003

C、2003

D、2004

2、为了适应欧美和国内的市电电压,笔记本电源适配器的输入电压范围是[ ]V

A、110-180

B、180-220

C、220-250

D、110-250

3、高频开关电源的电路包括[ ]

A、整流滤波器、逆变器和输出滤波器

B、输入滤波器、整流滤波器、逆变器和输出整流滤波器

C、输入滤波器、逆变器和输出整流滤波器

D、输入滤波器、整流滤波器和输出整流滤波器

4、逆变器的作用是将整流后的直流电变为[ ]

A、方波电压

B、正弦波电压

C、高频交流电

D、低频交流电

5、不属于CPU内部结构的部件是[ ]

A、寄存器

B、ALU

C、ROM

D、堆栈

6、BIOS和CMOS RAM是系统中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即BIOS的部分信息通过[ ]写入CMOS RAM

A、SETUP程序

B、INSTALL程序

C、PROGRAM程序

D、DEBUG程序

7、笔记本计算机的主板生产制作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基本相同的是笔记本计算机的主板芯片采用[ ]

A、1,4

B、1,6

C、2,4

D、2,6

8、CPU发出的第一条指令从地址[ ]处执行

A、0FFFFH

B、FFFF0H

C、FFF00H

D、00FFFH

9、以下不属于BIOS的主要管理功能的是[ ]

A、BIOS中断服务程序

B、POST(POWER ON SELF TEST,加电自检)

C、BIOS系统设置程序

D、OS(操作系统)的启动程序

10、INTEL 29F020芯片的写操作电压是+[ ]

A、3.3

B、5

C、12

D、24

11、BIOS存储体芯片的CS信号的功能是[ ]

A、时钟

B、片选

C、写

D、读

12、笔记本计算机上的RTC时钟的频率是[ ]

A、32。768HZ

B、32。768KHZ

C、32。768MHZ

D、24。576KHZ

13、若显示屏显示“MEMORY TEST FAIL”错误信息时,应检测笔记本计算机主板的[ ]

A、PCMCIA接口

B、内存接口

C、MINI PCI接口

D、CPU接口

14、以下哪个芯片或接口的时钟不是由基础时钟直接提供[ ]

A、南桥芯片

B、北桥芯片

C、MINI PCI接口

D、内存接口

15、以下[ ]芯片或接口的时钟不是由基础时钟直接提供的

A、显卡

B、内存

C、集成声卡芯片

D、CPU接口

16、INTEL FSB总线的QUAD PUMPED总线技术可以使系统总线在一个时钟周期内传送[ ]次数据

A、1

B、2

C、3

D、4

17、若出现软驱不能读取数据的故障,应首先检测主板软驱接口的[ ]

A、读信号

B、写信号

C、索引信号

D、马达驱动信号

18、USB接口有四条电缆,其功能分别是[ ]

A、电源、地线、两条数据线

B、数据线、电源、地线和控制信号线

C、数据线、电源、地线和地址线

D、地址信号线、电源、地线和控制信号线

19、判断:处于固态和液态之间的有机复合物就是液晶[ ]

A、对

B、错

20、碟状液晶也称为[ ]

A、线状液晶

B、层状液晶

C、柱状液晶

D、胆固醇液晶

21、判断:笔记本计算机的内置键盘采用矩阵结构排列[ ]

A、对

B、错

22、笔记本计算机内置鼠标接口一般为4针,信号分别是[ ]

A、VCC、RST、DATA和GND

B、VCC、CLK、DATA和GND

C、VCC、CLK、RST和GND

D、VCC、RST、INT和GND

23、笔记本计算机SDRAM内存的传输速度是[ ]MHZ

A、33、66、100

B、33、66、133

C、66、100、133

D、66、100、266

24、对主板进行维修时,主板加电以前必须检测[ ]

A、电源部分

B、接口部分

C、电源部分是否短路

D、电源部分是否断路

25、若主板不能加电,首先应检测的电路是[ ]

A、复位电路

B、软开机电路

C、+3。3V和+5V供电电路

D、CPU供电电路

26、电容质量优劣的简单测试可以用指针万用表的[ ]档来测量

A、电压

B、电流

C、欧姆

D、二极管

27、电阻器的主要作用是[ ]

A、降低电压

B、分流和调节电压

C、稳定电压

D、稳定和调节电路中的电流和电压

28、电容器是一种[ ]元件

A、滤波

B、储能

C、稳定电压

D、稳定电流

29、在放大电路中,三极管放大的是[ ]

A、电流

B、电阻

C、电压

D、脉冲

30、半导体二极管硅管的导通压降UD(ON)是[ ]V,锗管的导通压降UD(ON)是[ ]V

A、0。1~0。5,0。2~0。3

B、0。2~0。4,0。3~0。3

C、0。6~0。8,0。3~0。5

D、0。6~0。8,0。2~0。3

二、多选题(共2题,每题5分,共10分)

1、计算机笔记本适配器选购时主要考虑的因素有[ ]

A、输入电压

B、输出电压

C、接口外形

D、输出电流

E、外形

2、在笔记本计算机中采用开关稳压电路供电的部件有[ ]

A、CPU

B、内存

C、时钟电路

D、PCMCIA

E、+3。3V和+5V电路

三、简答题(60分)

1、试述笔记本计算机的启动加电过程

2、说明串口不能识别故障的检测方法

3、列举笔记本计算机键盘常见的故障,并说明维修方法

四、焊接
芯片是否安放平稳(12分)
芯片引脚和焊盘定位是否准确(12分)
焊点是否有虚、假、连焊(8分)
芯片每个引脚焊锡量是否均匀(4分)
焊接好的芯片是否清洁干净(4分)

网友:
太长了随便回俩题~~
别的留高手解答
1:b
2:我记得是100-240乍没看到有`
3:B

网友:
最后两题
29: A
30: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