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左上角有一片出现淡黄了

楼主(2008-07-03):
2004年买的大水牛17纯平显示器左上角有一片出现淡黄了,什么问题引起的?
显示器菜单选项里那个消磁的功能按了没有用了

网友:
再用消磁棒试试看。如果还不行,应该是显像管的问题。

网友:
更换消磁电阻,如果还不行,应该是显像管的问题

网友:
被磁化了,呵呵,一般消下磁就会好的,或更换消磁电阻

网友:
消磁没有用。消磁电阻在那里,不懂呢,,没有搞过显示器

网友:
是消磁了没有作用,还是按了消磁键机器没有消磁动作,前者可以把显示器换下角度或位置试试,后者打开机壳检查消磁电路。

网友:
电源部分,与显像管套哪个圈相接处,有一个两脚或三脚的四方块,那个东东就是消磁电阻。

网友:
换个消磁电阻试试咯。。

网友:
我见过,是显像管的事

网友:
换位置,看一下有变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