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7L2,奇怪故障

楼主(2008-07-03):
新接的一台联想LXH-GJ17L2,开机后下半部分出现横向的白色条纹.
请问各位师傅这会是那部分电路的问题。MCU / 存储器 / 或者这两个THC63LVDM83R(A\D转换)有问题,??!
有修过类似故障的师傅可不可以把您的经验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啊.选谢谢各位师傅啦!
联想

网友:
这种情况大部分是屏坏掉了,你可以用通用板带换一下,不行的话就可以直接报废咯
今天修一液晶 ,黑屏,被别人修过的, 打开测量后发现高压条被改错了,然后把他改好就可以点亮咯! 呵呵

网友:
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有没有可以修上的可能呢??大概是屏上那个部分的故障,知道的说下谢谢。

网友:
这差不多也是通病了,屏是HT17-200的吧,屏坏了,主芯片是TFP7433PZP还有5420CR这两个好像坏的多些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放弃维修吧。。。

网友:
七成是屏坏了,不过我修过一块是别人的修过的,发现主芯片短路烧坏了

网友:
屏啊。有没挤压啊。。主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