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改液晶屏显示器

楼主(2008-07-03):
驱动板是 乐华的 2025L      屏是  NL8060AC26-05  这个屏,我不知道怎么改啊,屏是41线的  驱动板才 30根线  啊 ,请问能用这个驱动板点亮这个屏吗?  万分感激,若能点亮,请告诉我怎么接 屏线好吗?下面是详细资料。

RTMC1(2025L)-板卡规格书(已审核).pdf

网友:
不可以用这个板子点的

网友:
要换另一种驱动板才可以点的

网友:
啊,那样啊,
什么驱动板啊,什么价格呢

网友:
真的不会,还是不懂,2025的板子是点LVDS的,你的屏是41扣的TTL屏,要用多功能板3501B才可以点亮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刚摸屏,不懂哈,

网友:
乐华通用板3331B/2033-T-NA   这个板能驱动吗

网友:
可以,这个就是TTL的,有41针的专用屏线,你的屏是扣式的接口的吧?

网友:
是这个板吧?

网友:
这个是41针的屏线的转接头,你看是否合适你的屏

网友:
你的2025的那块板只能点LVDS接口的屏.要不只能买根转接线.从经济上来说不如换别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