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GG个问题谁知道这是什么型号

楼主(2008-07-03):
华擎 GE PRO-M  有图啊就是红圈的那个,一个8脚的,和RT9173一样的接法!我的烧黑了!
简要说明:
产品参数详细信息--主要性能
类型 台式主板
集成 显卡;声卡;网卡;MODEM
芯片组 SIS 651
音频芯片 5.1Ch AC'97
图形芯片 Int. Real 256 3D Gfx
其他芯片 10/100 Ethernet LAN
CPU种类 奔腾4
CPU插槽类型 Socket 478
CPU插槽数量(个) 1
FSB(MHz) 533MHz
内存类型 DDR/SDRAM
内存描述 2个DDR插槽,支持DDR 333,2个SD插槽,支持PC133

网友:
用9173或者4500换看看

网友:
是一只4500M

网友:
是个3.3转换成2.5的内存电压,你查一下4500的资料就知道了

网友:
嘿嘿直接飞了,问题解决!不知道有没什么其他问题谢谢各位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