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内存,还有什么办法?

楼主(2008-07-03):
一块INTEL 845板,由于是发货过来的板,所以也不知道什么故障,于是就按常规测,上假负载不触发,以为是触发电路有问题,后来也没查到什么,突然想起来这种板好像是必须上U才能触发, 于是上U 果然出发, 但是代码跑过U 后就卡内存了,随后查内存供电,时钟,负载电压, 总线91 92 脚 还有1脚都正常,打排组对地值和AD线对地值也全部正常, 于是查北桥1.5 V 2.5V 1.2V 都正常,时钟应该就是内存的时钟,也都正常,压U座 和北桥 均无效,最后把BIOS 也刷过了 还是卡内存, 不知道我还有什么地方没查到, 望高手指点...! 谢谢
不触发

网友:
有个高人悄悄的跟我说:貌似LZ好像还没查内存的系统总线

网友:
二楼的,楼主说了查了一脚的参考电压, 九十一脚和九十二脚的系统管理总路线的电压.还是比较过细的.
不过,你这个主板要上U才能触发,难道是INTEL主板.
内存不过走什么字啊.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我有个板子就是不认KINGSTON的条子

网友:
有时候可能是主板兼容性不好,换根内存试试

网友:
如以上方法均无效的话.杀IO.INTEL的板子容易挂IO

网友:
BIOS跳线对吗,档内存码是什么?

网友:
那快板最后没搞了
我那个师傅说是桥坏掉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