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gt偏色的问题

楼主(2008-07-04):
换了几个电容,也没解决.哪位给指点一下.看上去绿色的地方发黄,兰色的地方偏紫,还有点拖尾.哪位在上海我带卡来修.

网友:
自己补焊GPU试试

网友:
应该是BGA挂了,估计加焊是不行的

网友:
量三基色的对地阻值,一般是75欧左右,如果三基色的对地阻值有一个偏大可能是BGA空焊,如果某个对地短路或偏小,则BGA几乎都是挂了

网友:
有点拖尾,查一下FET管,手摸温度有不同的换掉试一试

网友:
按楼上的指点作了检查.三基色对地阻值皆为103欧,无差别.看来回天乏术.多谢各位指点,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