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始的时候特别暗

楼主(2008-07-04):
遇到一台显示器 开始的时候特别暗 LG T710S过有十分钟左右亮度就正常了 ,显示才会恢复正常,感觉就像有的节能灯一样,刚打开的时候不是很亮,要开一会儿才会亮起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开始以为是尾座的问题换了依旧 我把亮度调整到最后能够模摸糊糊看到图像 但过十几分钟图像就正常了 会是那里的问题啊? 象这种会是包的问题么?
或者是因为返潮了?

管座我换了 高压帽我清理了吹了半晌 仍然不行 后来我试着将G1线路上的一个2.2的电容换了 还有板上有个2.2的看不顺眼也换了 试后莫名其妙的居然好了 测试了一天没问题 我也不知道还会出现不会这种情况了 反正给他送过去了  谁还有其他的思路没?

网友:
换管座后还是老毛病 ?

试着把显像管高压,尾座部分用热火枪吹一下,估计是潮得问题。试一试吧

网友:
尾座那里 我开始以为是管座的问题 换个了 不过高压那里没吹    开一上午机不知道怎么样 应该能够烘干吧 呵呵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吹干,取下高压帽清理一下。吹一吹。

网友:
应该是G2电容漏电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上朋友都说了,管座和G2电容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