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时候 跑到a7 然后又重新跑码

楼主(2008-07-04):
一块至达845板子,开机时候 跑到a7 然后又重新跑码,这个问题是哪里的问题啊?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
多见于内存相关

网友:
检查一下显卡

网友:
一般是北桥不良或内存接口接触不好

网友:
检查一下内存,换条好的内存条试下

网友:
描述不清

显卡都没插       内存你也没换过吧?先搞两下,再提问

网友:
内存换了。。故障依旧

网友:
北桥不良或内存供电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