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硬盘用PQ工具出现错误#91...不能安装原装版系统

楼主(2008-07-04):
联想机器硬盘用PQ分区出现错误#91......还有什么出现磁蝶管理员等提示....
不能安装原装版系统,,只能用GOHST系统安装.....
我以为是什么联想机器带什么保护啊,,,,就换个硬盘试...........结果用PQ能正常进入..
确定是硬盘问题...但是硬盘没有坏道啊....而且能安装GOHST的系统......
望大家年帮我解决这问题...
先谢谢大家!!!

网友:
品牌机都有一个用作还原的隐藏分区,
你找个带MHDD的工具光盘,先用UHPA去掉隐藏分区试试。
不行的话用ERASE快擦一下,
DM的设置容量跟低格充零也可以弄好!

网友:
谢谢天神............

”“”DM的设置容量跟低格充零也可以弄好!“”“我已经用DM低格了......但是我不大清楚是否成功........有什么简单点的办法有啊,,,我对DOS下操作这些软件太老火了,,,

网友:
这机器是不是装过还原卡之类的东西,可以重写一下MBR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