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845d主板

楼主(2008-07-04):
听说845d主板应该是上真cpu才能有主时钟的,可我试了一下还是没有,其他像pci等都有,但是却发现pci的频率不对,应该是33mhz,却用诊断卡测试出来是72.1542mhz.
另外我看cpu上的总线时钟和时钟芯片间接了一个330的贴片电阻,在上假负载和真cpu的时候都没有时钟信号,不知这个总线时钟是不是不上真cpu也能测试吧。另外除了cpu没有复位信号,其他该有复位的都有了
我现在不知是北桥问题还是时钟芯片问题了。

网友:
说了半天
不知道到底你的板子是什么故障???

网友:
不跑代码,cpu没有主时钟和总线时钟,cpu复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