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搞过联想L151,听说这个问题是通病。

楼主(2008-07-04):
开机亮几秒,就黑屏了,电源灯亮着。关了显视器的电源,再开又亮几秒再黑屏,是什么情况啊?那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吧
见9楼.

网友:
这些都是老机器了.这个也需要进一步排除,MCU问题或背光问题.

网友:
不好意思.没有学过显示器,我刚刚拆开来没有看到高压板啊,是集成的吗?我只看到一个按键板接口,屏线接口,二条二口的线.(一个屏,一个板)

网友:
这款显示器灯管坏的比较多.

网友:
是谁代工的显示器?如果是晶冠代工的我就知道它一些通病

网友:
三种情况,一:高压
                二:灯管
               三:MCU
联想坏MCU的老机子也不少,还有多注意高压

网友:
发个图片上来看看,最直观了,方便大伙分析

网友:
已解决灯管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我们这里见的很少

网友:
生产商:东莞石碣源利电子厂

不知道这是那家  看来不是冠捷

网友(2008-08-27):
我今天也碰到一台,生压板的P607 BD6K1U是个集成的mos管坏了,苦无配件呀。谁有和我联系下QQ176552715

网友:
这种机是东莞的一家工厂生产的,这种问题只要把高压IC的平衡保护去掉就行!

网友:
请问下高压IC的平衡保护芯片是哪个??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
电感可能虚焊......

网友:
灯管与背光板坏的比较多,都工作在高电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