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T910B故障

楼主(2008-07-04):
一台LG  T910B  19寸纯平, 主板上二次电源管Q719烧坏,电源管G极对地的电阻R756烧坏,S极对地的限流电阻烧坏,电源管前面的驱动三极管Q720烧坏,行场扫描和CPU用的是超级单片SAA4849PS,不连机SAA4849PS 的18脚(B-DRV)应该是多少V 请问谁知道烧坏元件的型号,或者有图纸的上传一份,谢谢!!!

网友:
SAA4849PS可能坏了,18脚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