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开机报0271后自动黑屏

楼主(2008-07-04):
今天接到X31本本 开机正常但提示0271报错后,自动黑屏了,主机电源还在正常工作。按F1键也进不了BIOS设置项,我已经量过小电子是正常的,已加焊过BIOS 还没能解决问题。
        客户说当时是在系统正常操作中,突然死机了,关机后,开机就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思路,帮我判断是哪里出了故障,
        急等待中,    需要您能留个联系电话,谢谢

网友:
0271 日期和时间错。计算机有日期或时间未设置。 运行IBM BIOS设置工具重置日期和时间

网友:
IBM报错代码查询

IBM报错代码查询!

网友:
这个问题先确认电池电压已加到南桥,不通电的情况测试32.768晶震是否有波,如有了 在刷BIOS,然后在开机进BIOS设置好即可

网友:
0271是时间报错不错没看到楼主还说黑屏吗?建议楼主换下内存或加焊下内存槽试试不行刷下BIOSS试试吧

网友:
查一下CMOS的外围供电是否供到南桥,南桥坏

网友:
行,我先查查晶振,加焊内存槽,试试,如还不行的话,真的动南桥了。

网友:
换南桥或者刷BIOS吧

网友(2009-03-18):
今天刚好一列同病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