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集成网卡求助

楼主(2008-07-04):
有一块主板采用了82571网络芯片,通过PCIE转双千兆网。目前是系统可以发现网卡,但是无法联网。请谁指点一下!

网友:
1.首先要确定接口是否正常,接口中的簧片有没有变形
2.查一下接口与网卡芯片这间有没有短路的,如果短路的说明芯片坏
一般换了就可以
3.如果换了还不行,那就是南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