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pi945pl主板上电就掉,拆时钟不掉(已解决)

楼主(2008-07-04):
主板型号:盈通pi945pl    IO:fintek  时钟:rtm862-480

故障:上电就掉 发现诊断只要显到clk灯就掉  掉之后不拔电源可以继续触发!ATX对地阻值都正常 强行加电测各路电压正常
         摸板上元件没发现烫手的,只有时钟有点发热,拆掉后触发正常,不掉电,从同型号板上拆个换上,还是掉电(不确定拆过来 的元件为好,现手上没这种时钟)
请问老师:是不是时钟坏了?     有没有此时钟的pdf资料(网上找半天未果)  因在焊接时35脚,36腿不小心把铜片焊掉 (得加强焊接练习)想跑线路飞线,可这两没发现有引线

已解决:说出来不怕笑话   不上电原因是没上cpu!当上cpu后一切正常,已进系统!但时钟芯片掉的铜片没加引线,可能是两空脚,根本没找到引线   小小的问题造成大走弯路!

网友:
晚上回来,还没见人回复!先顶一下吧

网友:
这块板别整了,少脚的话很难修复,而且找不到此IC的PDF.
先好好把焊接练好吧,要不然以后就不是少一个两个脚了!

网友:
唉别说了 今天又用那个不牌子的风枪吹ic ic都快糊了还没吹下,  扔!准备去淘宝买个安泰信的852d

不过我感到很奇怪,两个脚都没发现有引线,难到跑中间层去了?但愿这两脚是空脚,或接地脚

还有我想问问板主 这是不是时钟芯片引起的掉电?因我在拆掉ic 后导通29和30脚也是那掉电现象!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A:
不要怪风枪 焊锡膏加了吗? 或者技术还是不到家 我也是用的杂牌  最开始和你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怪风枪 焊锡膏加了吗? 或者技术还是不到家 我也是用的杂牌  最开始和你一样

焊接必须得勤练,我会加紧练习.但我最想知道是不是时钟芯片造成的这个故障,有没有那位朋友碰到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