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上管和下管是怎么样工作的?

楼主(2008-07-04):
各位前辈:
    本人菜鸟一个,刚看了一些关于主板的维修资料,有个问题不明白
     给CPU供电的场效应管分为上管和下管,由电源管理芯片控制轮流开启,但好像上管是提供电流,
     下管是释放电流的吧?电路图下管的S极都是接地的,看不明白
      我手里有一块杂牌845GE的主板,上管的S极和下管的D极还有储能电感都是接地的,不明白?

    还望各位不吝指教,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我手里有一块杂牌845GE的主板,上管的S极和下管的D极还有储能电感都是接地的,不明白?

那就说明有短路存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刚才又测了一下,不是完全接地的,对地阻值73
这块板可以用,就是CPU占用率一直偏高,不明白原因

网友:
cpu没有卸掉吧,上cpu阻值都很小的

网友:
没上CPU测的
下管是用来释放电流的吗?

网友:
不然为什么S极是接地呢?

网友:
是啊 下管导通就接地  电感放电 对CPU供电

网友:
下管的作用是当上管截止时由电感放能(电)用来形成回路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 的 还有保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