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钟芯片可以代替吗

楼主(2008-07-04):
请教下这个时钟芯片可以找什么样的代替

网友:
怎么没人知道吗?这是IBM的时钟芯片,继续求助中,各位帮帮忙

网友:
是的我这暂时没有R52的时钟芯片看看有那位高人指点以下用哪个上面的可以代替,我在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
你那有吗?帮我找个

网友:
时钟芯片一般不能代用~~~你找不到可以在网上发货!

网友:
是的,时钟芯片一般不可以代用,如果实在找不到,我建议你在网上邮购吧,或者查看其工作方式,再看看能不能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