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6c1125-a38-019是什么IC

楼主(2008-07-04):
有人有这个IC的PDF资料吗?这个IC在显示器上担当什么角色?

网友:
CRT显示器里除了CPU再找不出第二个芯片有这么怪的型号了.

网友:
应该是超级芯片 AOC771S  56C1125604-016   ,AOC 772S  56C1125-A190-031,等同SAA4848或SAA4849,管教能否直接代换,本人不清楚,望高手提供资料。

网友(2009-02-26):
一台AOC9klr的机器,尾板上有56c1131-27是什么IC?  机器无菜单,枕形失真 ,亮度  对比度还能调,就是看不到菜单

网友:
是CPU.同56A1125一样

网友:
谢谢楼上,哪它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是显示器中的MCU,

网友:
做人要厚道,看贴要回贴!

网友:
是飞利浦的CPU,具体是用在什么型号上只有楼主知道也